自动触发关机不断电一贴

楼主(2016-09-27):
型号:H61M-K

故障:开机就自动触发了,开机也有显示,但是很奇怪关机了风扇还转  相信大家和我思路一样,茅头直指PSON#绿线,为什么插电风扇就转了,说明PSON#有问题直接被拉低了,这个板没有相关点位图,只能拿钢丝

如图绿线先是通过RN1再通过R1再进IO,实测RN1 330排阻阻值正常,再测量R1这边5v上拉正常,另一头则电压跟绿线一样,尝试去掉此上拉电阻,再测量有5V电压上来了,说明是电阻变值变大导致绿线电压被拉低,因为不知道R1具体阻值,就找了个103替上,绿线电压恢复为4.3V左右,插电源不再自动开机了,关机也能断电了。

发表这个实例不为赚分,不为其它,只是跟大家分享经验

网友:
顺着绿线往下查   思路很正确

网友:
这个板子貌似这种问题修了有点不稳定

网友:
我修到的大部分是IO故障,经常自动触发

网友:
看IO外围电路 你这个IO应该是NCT5532D或者5535 ~~~~~`

网友:
阻值变大?你拆了不就无从大不就更大啦?你拆了反而会有5伏呢

网友:
楼主IO
是NCT5535D吗,

网友:
平时我遇到这样问题都是直接换IO,有些可以解决,有些这行,下次遇到会注意楼上例子

网友:
楼主维修很牛,也很细心

网友:
高手就是不一样。思路清晰!维修时间快!

网友:
上拉电阻坏了?加分鼓励

网友:
上了电阻坏了  要是在不换EC的前提下这个办法还是行   还可以改成  用前提信号控制导通

网友:
每次看到高手发帖,我都很膜拜。学习了

网友:
不知道阻值的情况下,怎么猜测来更换电阻,是不是需要参考IO的相关图纸?

网友:
淡定的男人最成功,淡定的人生不寂寞.

网友:
好厉害 但是没耐心

网友:
pson因电阻坏被直接拉低,所以直接开机

网友:
这问题早就发现了

网友:
冲最后一句话都给加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