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达H61N V6.0报警不亮 主板BIOS

楼主(2016-09-27):
昂达H61N 报警不亮。  插内存可以听到主板启动的喇叭声,随后是3声报警。不插内存,直接是4声报警。   拆下BIOS芯片,用编程器刷入BIN文件后点亮。

网友:
H61也有不少是BIOS坏的

网友A:
诊断卡       应该显示55!

网友B:
用独显可以显?我修过好几次了

网友:
早起鸟儿有虫吃  早起的虫儿被鸟鸟吃~~~

网友C:
BIN 文件。。楼主意思是 换个BIOS 吗?

网友:
华硕的也多见bios问题集显没显示

网友:
引用 网友C:
BIN 文件。。楼主意思是 换个BIOS 吗?

对。将压缩包里的   BIN文件刷入  BIOS芯片。我是用编程器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独显可以显?我修过好几次了

我的这块装独显也是一样报警不显示。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诊断卡       应该显示55!

手上只有PCI的诊断卡。

网友D:
楼主bios是自己合成的吗

网友:
H61 三线板子 电压出完 集显电压没有 一般直接刷BIos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bios是自己合成的吗

网上下载的。

网友:
现在不插内存报警,但插内存不亮机,也有报警声,BIOS坏的多。

网友:
有图有真相加分鼓励

网友:
这会算是更清楚了

网友E:
楼主是刷BIOS故障解决的  对吧

网友:
备用,下次遇到就可以秒杀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楼主是刷BIOS故障解决的  对吧

对,刷后直接点亮。

网友:
现在的主板BIOS坏的真多,是不是容量大了的原因。

网友:
引用 网友F:
对,刷后直接点亮。
o 哦 谢谢

网友:
下载试试,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