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不开机维修,电源故障!

楼主(2016-09-27):
昨晚22点样子客户抱个主机过来,说开不了机。接过来插电开机正常开机进系统了?客户也在旁边,我说没有问题是不是在家电源线接触不好,你拿回去再试一下。客户拿回去20几分钟后又抱过来了,说拿回去可以开10几分钟就自动关了开不了了。郁闷!我就习惯性接过来插电发现电源那块机箱那里非常烫手,电源怎么这么烫,打开机箱盖看电源风扇被什么东西卡住了,导致风扇不转了。仔细一看是一条死去的壁虎,还拉不出来,只能拆开电源盒子才拿出来。电源内部原件非常烫用风扇吹冷后开机正常了。这样的故障如果第一次仔细的话就应该能发现了。另外电源里面小强见得多,壁虎还是头一次。

网友:
问一下楼主收了多少?

网友:
我不关系问题 关系的是价格 还是雷锋行为。

网友:
客户抱过来的电脑一般先要检查一下有没有外伤或进有异物,如金属物品等,风扇是否卡死等。检查完以后再通电试。如果经常自动关机或掉电,一般都是电源或主板的问题,可以用替换法。

网友:
这种情况一般都是30元起步。

网友A:
我们这边清灰10元(风扇上如果上油污20元起),清异物(需要拆主板或拆电源的或机箱前面板的)一般都是30元起。
做系统20元到50元。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们这边清灰10元(风扇上如果上油污20元起),清异物(需要拆主板或拆电源的或机箱前面板的)一般都是30元 ...

这可以 吹下灰尘 都10块

网友:
小强窝都见过,壁虎没见过,见过主机里面有条死蛇

网友:
你们怎么收那么低?我一般硬件维修100元起步。不修就拿走。

网友:
装系统才20,可不可以诅咒你

网友:
这没什么,修得多电源也是是见多了,不出奇!主机里面有条死蛇!!吹得吧,主机放在农村的房子?

网友:
  看来楼书是实在人!!!!

网友:
用户使用环境有时就是很差 我前几天修了一台主机不开机  到手拆开主机 我去 老鼠都在里面安家了  那个脏呀  电源线都被咬破皮了  所以我一般修台机  先拆机 看看  闻闻之后再开机检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