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16-09-27):
接手一台通用车载DVD   开机显示正常   导航地图显示也正常   播放DVD  倒车后视图像左右飘   具体看图片  哪位遇过指点一二

网友:
能买的到屏吗  买一个试试 不行退货 赔点运费

网友A:
这估计不是屏的问题吧,导航都显示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估计不是屏的问题吧,导航都显示正常。

赞同,应该是后摄像头问题或这路输入信号电路的问题。

网友:
觉得不是屏的缘故   菜单导航地图都正常  就是视频显示不正常  感觉是软件  不知各位怎么看 谁有软件发个

网友:
我也觉得是软件可能性比较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