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00不定时悼电

楼主(2016-09-27):
         联想G400开机有时几分钟悼电有时半个小时左右悼电,CPU 温度正常 主板供电都测了也正常,请大神指点下,有哪些原因引起的

网友:
刷Bios看看,查一下cpu后面的有极性的滤波电容,有空位的话加个上去

网友:
不要给HM70的桥装 I3 I5 I7的CP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