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这俩管怎么测?

楼主(2016-09-27):
本人小白,不知道这两个管怎么测好坏?代换原则?

网友:
最好先找电子电路相关书箱先学点晶体管基础

网友A:
用数字万用表测试,首先把转换开关转到二极管测试档,然后红表笔接最左边的引脚,黑表笔分别接另外2个脚,这时候必须有数值显示,大概500多------600多都行,测试好后这2个脚的数值必须接近,但是不能一模一样,个位数有区别,然后表笔对换(黑接最左边的引脚,红表笔接另外2个引脚),继续测试,这时候不应该有数值显示,这样就基本判断为是好的。

13009的引脚排列从左到右----B基级,--C集电极,--E发射极

再换句话说就是----------对一个三极管进行严格测量,需要6次,一个好的三极管,最后只能有2次数值显示

还不明白就买本相关的电子技术基础书,认真看,努力理解,去实际操作

网友:
13009 用二极管档 一般测be极应该有约0.5伏压降, c e 应该不导通 或都电阻在兆欧以上。一般可认为是好的。c1815 与13009的测量方法一样,不过引脚排列不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数字万用表测试,首先把转换开关转到二极管测试档,然后红表笔接最左边的引脚,黑表笔分别接另外2个脚, ...

这个很详细了

网友:
现在这些东西网站都有了,不像以前还得到新华书店去。弄个小笔记本把有用的抄下来,留着备用。

网友:
这管子的资料到处都有....

网友:
很普通的两个放大关吧?当然也能当开关管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数字万用表测试,首先把转换开关转到二极管测试档,然后红表笔接最左边的引脚,黑表笔分别接另外2个脚, ...

叙述的很详细也很仔细

网友:
前面说的很详细了,看不出的话学点基础吧

网友:
液晶上的开关管还是稳压管?

网友:
学习了,大神大神

网友:
开关管和稳压管 有什么区别 ?

网友:
灌水灌水,另外表示看不懂

网友:
基地人才就是多   各位同行也比较热心   技术是要不断的学习与交流的

网友:
13009  bce   1815  ecb

网友:
最好了的方法是代换,测好坏不准

网友:
用数字表,红笔接B,测两次都是0.几,然后黑笔接B,两次都显示1。基本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