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M2主板上CPU无法上电

楼主(2016-09-27):
应该是双桥的AM2主板,现在没在工作台,忘了是什么型号的AM2主板,这块板上CPU点开关针无法上电,开关针有电压,上CPU后点开关针无反应,拿掉CPU后自动上电,各供电都正常,拆掉几乎主板上与CPU相关的三极管(就是接上CPU后有影响电压的三极管),都不行。还有,不接12V四针的电源线,故障依旧,换CPU也不行,实在没啥招,CPU不是只有一个TEMPTRIP有影响到上电吗?还有其它的条件吗?请教各位大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