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大神们谁知道这个二极管在这儿的作用是什么?除掉了会怎么样?

楼主(2016-09-27):
大神们谁知道这个二极管在这儿的作用是什么?除掉了会怎么样?

网友A:
除掉后,开关管截止效果不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除掉后,开关管截止效果不好,,,

相当于吸收电路嘛?

网友:
引用 网友B:
相当于吸收电路嘛?

让开关管,快速退出导通状态(从完全导通到截止过程中,要经过放大状态,放大状态更要快速退出)

网友:
加速开关管截止,除掉后不影响正常工作。好多电源把这个二极管都给省掉了。

网友C:
这个二极管d3,已经挑起来了,电源可以正常工作。连续试了超过10个小时,通断电多次,正常。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这个二极管d3,已经挑起来了,电源可以正常工作。连续试了超过10个小时,通断电多次,正常。

虽然能正常工作,但你的电源管会比之前更烫

网友D:
这个作用没那么明显

网友:
引用 网友A:
虽然能正常工作,但你的电源管会比之前更烫

电源大师啊,感觉学到知识了,充分利用快恢复二极管的特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虽然能正常工作,但你的电源管会比之前更烫

是的即然加上这个二极管肯定有他的作用,但也有好多都没有这个二极管,带二极管的应该是后来改进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作用没那么明显

通电时不敢摸,怕被咬着。

网友:
许多板子没有这个二极管,但是即然加上这个二极管肯定有他的作用,带二极管的应该是后来改进的,

网友:
4楼的正解,箝位用的,一般和电阻并联 ,提高mos管的开关特性,如果有示波器的话,有这个2极管 和没有,g极波形的下降沿应该是不同的

网友:
是你想太多            为啥要考虑这个

网友:
加快开关管闭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