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0不开机

楼主(2016-09-27):
客户拿联想E40说用着一下就自己关机了,再也开不起来,
接上电源看开机电流,貌似很正常,怀疑显卡,报价拆机
做显卡好了,客户用了几天又拿来了,又不开机一个月都没有过,保修。接电源,待机0.02A正常,再次拆机,测量没有3 5V
ISL6237IRZ-T  6pin vin为0 顺着我就往上查, PF5烧了,换了一个又烧了,后级有短路,烧机,PC92短路,换之OK了。 发不了图

网友:
还有这种事,应该是短路引起的吧

网友:
可能一开始就是这里的问题,不过是不稳定

网友:
我今天遇到一个 也是 系统供电后级短路 一个烧鸡就可以解决

网友:
昨天修了一个也是加焊显卡好的

网友:
烧鸡大法对短路问题很有效果,呵呵!

网友:
电容漏电,现在修机都是经验修机

网友:
纯粹来赚分的

网友:
奇怪的问题 啊

网友:
不过 修好了  还是蛮不错的

网友:
估计大电流烧了

网友:
联想 Ideapad S415 Touch BIOS

网友A:
这个返修和之前维修显卡没有关系吧

网友:
保修只保相同故障

网友:
这就是传说中的屏蔽板载内存!PSID0-2 调换电阻达到0/1的电平!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返修和之前维修显卡没有关系吧
没有关系的,但是客户不懂啊,之前是不开机,现在也是不开机,这个没有办法。

网友:
高手啊 什么时候我也可以秒杀啊

网友:
这个本子显卡。修不好的,换新的也用不久,

网友:
这机子不是铜管容易坏掉 电?

网友:
烧鸡大法对短路问题很有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