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容鼓包还能用吗?

楼主(2016-09-27):
电容鼓包还能用吗?

网友:
不能用了,一但鼓了容量会减小很多。

网友:
鼓包有时候 会开路了 没容量了

网友:
楼主你想多了

网友:
不能!会出现各种问题!

网友A:
不是想多了,是有些电容鼓一点确实不影响使用。电解电容上都有防暴槽,受热时会膨涨。我这边有个长城电源其中一个大电容鼓了,但未暴,标称330uf,实测308uf,但大多数电容一但鼓泡了就不行了。其实k槽已经有裂缝了。测量时几乎没容量了。

网友:
鼓包电容不能用,.....

网友:
必须换掉,,,,,,,,

网友:
都鼓了,说明已经出现问题,即使能用那也用不了多长时间了

网友:
就算能用也会不稳定的。

网友:
最好是换新的。不然你懂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是想多了,是有些电容鼓一点确实不影响使用。电解电容上都有防暴槽,受热时会膨涨。我这边有个长城电源 ...

电容鼓了是坏的第一步,如果不及时处理就是后果很严重。

网友:
鼓包就马上换了吧

网友B:
奇葩问题,电容鼓包必须换,你说还能用吗?

网友:
鼓包了最好换掉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奇葩问题,电容鼓包必须换,你说还能用吗?

鼓包电容一般都失效,之所以能用是因为上面有好几个电容,比如主板的cpu供电的电容一般都是几个并联的(都是有冗余的),坏一个一般不影响使用,只有不短路就行,但全坏了就不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鼓包电容一般都失效,之所以能用是因为上面有好几个电容,比如主板的cpu供电的电容一般都是几个并联的( ...

有的只要坏一个就不行了。电容鼓包就是坏了,电容的性能,参数等指标发生变化,因此必须换掉。

网友:
一句话鼓包了就直接换!

网友:
换个电容也是个蛮简单的事嘛

网友:
楼主,你真的想太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