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P系统文件被破坏的恢复方法

楼主(2016-09-27):
系统文件被破坏,很有可能将导致电脑无法正常启动,该如何解决此问题呢?其中的方法就是恢复被破坏的系统文件。今天u大师就为大家讲解下如何修复系统文件?
WindowsXP的系统文件被病毒或其它原因破坏了,可以从WindowsXP的安装盘中恢复那些被破坏的文件。具体方法如下:
一、首先应该搜索到被破坏的系统文件:方法是在搜索文件时输入的文件名的最后一个字符用底线“_”代替,例如:如果要搜索“Explorer.exe”则需要用“Explorer.ex_”来进行搜索。
二、搜索需要的文件:在搜索到被破坏的系统文件之后,打开命令行模式,然后输入:“EXPAND源文件的完整路径目标文件的完整路径”。例如:EXPANDD:SETUPNOTEPAD.EX_C:WindowsNOTEPAD.EXE。有一点需要注意的是,如果路径中有空格的话,那么需要把路径用双引号(英文引号)包括起来。
如果没有找到我们需要的文件。产生这种情况的一个原因是要找的文件是在“CAB”文件中。由于WindowsXP把“CAB”当作一个文件夹,所以对于WindowsXP系统来说,只需要把“CAB”文件右拖然后复制到相应目录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