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昭阳E49A

楼主(2016-09-27):
这几天遇见   2台E49A      开机掉电      可能是痛病  就二次转换电压   15V  那PR156  1M  的电阻   没有电压过去    电阻是好点   也没有短路   我就换了个563的  电阻   就可以看机了  就是不知道可以使用多久稳定不   请教各位大神是什么  原因     导致的        小弟是新手请各位高手指导

网友A:
广达的通病了,,我一般把这两个转换电压直接直连搞定

网友:
上次有个直接连接直接少了我好多芯片怎么回事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广达的通病了,,我一般把这两个转换电压直接直连搞定

15V  是有的     就是电阻那边没有电压

网友:
是有点晕的故障

网友B:
这种电压问题一般修好了  很少返修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电压问题一般修好了  很少返修

就是不知道啊    希望啊

网友:
   看看这个PG50是不是有问题,

网友:
15v电阻这这类板的通病了

网友:
大电阻就是要小电流的需要

网友:
换差不多就行,直连后电流会变大,有隐患啊

网友C:
你这个稳定的话,也就是电阻变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这个稳定的话,也就是电阻变质了

没有我换过一样大的都不行

网友D:
有电容漏电吧 !!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有电容漏电吧 !!

不知道   反正把电阻换小了   就好了

网友:
广大的  一般表现就是掉电   差供电 差信号就会是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