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禁止电脑文件被复制

楼主(2016-09-27):
不想让他人随意拷贝复制自己电脑里面的数据文件,今天u大师为大家提供一种方法即可禁用电脑中的文件被随意复制,具体方法大家可以参看下面的步骤:
1.打开“开始”“运行”输入“regedit.exe”。在打开的注册表编辑器中依次打开“HKEY_LOCAL_MACHINE\SYSTEM\CurrentControlSet\Control”下,新建一个叫“StorageDevicePolicies”项;
2.然后在“StorageDevicePolicies”项的右边再新建一个叫“WriteProtect”的DWORD值;
3.再导出“StorageDevicePolicies”项,存放在C盘根目录下,并命名为“1.reg”。
4.然后把右边的“WriteProtect”的DWORD值改为“1”。然后导出到桌面上,命名“只读.reg”。
5.然后在“C:\WINDOWS\system32”,新建一个记事本,写入:
Echooff
Regimportc:\y.reg
并另存为“success.bat”。
经过上述设置后,复制电脑文件时,就会弹出无法复制的错误提示。
如果想成功复制电脑中的文件,可以按如下操作:
单击“开始”“运行”输入“success”,即可成功复制文件了。
复制完后,双击上面的“只读.reg”即可还原上锁了,此时文件就又会无法完成复制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