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不能复制文件到硬盘的问题

楼主(2016-09-27):
复制文件到电脑本地磁盘时,弹出错误提示,无法完成文件的复制,碰到这样的情况时该如何解决?今天u大师为大家提供了两种解决方案。
1、先为磁盘进行碎片整理,具体操作步骤如下:
打开”我的电脑“右击要整理的哪个盘符,如D:
选择”属性“,切换到”工具“标签,再选择”磁盘清理“即可进行磁盘碎片的整理。
2、运行磁盘检测工具,方法有两种:
1)点击”开始“”运行“输入:CHKDSKD:回车
2)右键单击磁盘盘符,选择“属性”——“工具”——“查错”把自动修复文件系统错误和扫描并试图恢复坏扇区打上勾。修复一下就可以处理问题。

网友(2016-12-28):
有些格式的文件是不支持拷贝的,要想办法才能拷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