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全模式下修复电脑故障

楼主(2016-09-27):
电脑使用过程中,总是会出现各种各样的故障,但是很多故障的解决,其实可以通过电脑安全模式下进行解决、修复,今天u大师总结了几种安全模式故障的修复。
Windows的安全模式是为了排查和修复操作系统出现的异常而设计的,该模式下系统只会启动底层服务,其它应用不会启动,用户可以很容易的排查系统问题。所以。当系统出现故障时,我们可以考虑一下进入安全模式进行修复。
1、安全模式下还原系统
如果电脑无法正常进入系统,此时可以考虑进入安全模式,进入安全模式之后,点击“开始”“所有程序”“附件”“系统工具”“系统还原”,打开系统还原向导,然后选择“恢复我的计算机到一个较早的时间”选项,点击“下一步”按钮,在日历上点击黑体字显示的日期选择系统还原点,点击“下一步”按钮即可进行系统还原。
2、安全模式下的病毒查杀
对于那些在Windows下进行杀毒清除不了的病毒。可以启动安全模式,把病毒彻底清除了。
3、删除正常模式下无法删除的文件
有时候在Windows正常模式下一些文件或者清除回收站删除时,系统可能会提示“文件正在被使用,无法删除”,导致这些文件无法删除,出现这样的情况我们就可以在安全模式下将其删除。因为在安全模式下,Windows会自动释放这些文件的控制权。
4、修复系统故障
因为Windows在安全模式下启动时可以自动修复注册表问题,所以有时候如果遇到Windows无法正常启动,可以试着从安全模式下重启计算机。
5、恢复系统设置
如果用户是在安装了新的软件或者更改了某些设置后,导致系统无法正常启动,也需要进入安全模式下解决,将新增加的软件卸载,或是将错误的设置更改过来。
6、检测不兼容的硬件
XP由于采用了数字签名式的驱动程序模式,对各种硬件的检测也比以往严格,所以一些设备可能在正常状态下不能驱动使用,可以在启动的时候按F8,然后进入安全模式,在安全模式里检测新硬件。

网友A(2016-11-10):
写得不错,希望多举点例子讲解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写得不错,希望多举点例子讲解

好的,感谢您的支持,第一次写帖子一定多写一些实例讲解

网友B:
总结得不错,只有一点想请教下:如果按F8进不了安全模式那该如何处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总结得不错,只有一点想请教下:如果按F8进不了安全模式那该如何处理?

win10的车可以看这个:http://jingyan.baidu.com/article/fdbd4277f29bddb89e3f4896.html

网友(2016-12-22):
引用 网友C:
win10的车可以看这个:http://jingyan.baidu.com/article/fdbd4277f29bddb89e3f4896.html

有些也修复不了,我想问问有没有办法W7,W8,W10蓝屏,进不了系统的情况下, 这些系统桌面的文件怎么拷贝出来,好有都有权限打不开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