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数码管显示一个流水灯

楼主(2016-09-27):
/*数码管动态显示,延时0.5s数码管1到8显示一个口形流水灯,跑4圈,停下显示口,如此循环。
程序在实验板上通过。
*/

#include <reg52.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sbit dula=P2^6;
sbit wela=P2^7;
uint aa;
uchar z;

void delayms(uint xms)
{
        uint i;
        uchar j;
        for(i=xms;i>0;i--)
          for(j=110;j>0;j--);
}

void main()
{
   while(1)
        {

         for(z=0;z<4;z++)
         {
         dula=1;                //1
         P0=0x01;                 //送段选数据
         dula=0;
         P0=0xff;                         //送位选数据前关闭所有显示,防止打开位选锁存器时
         wela=1;                         //原来段选数据通过位选锁存器造成混乱
         P0=0xfe;                         //送位选数据
         wela=0;
         delayms(500);                 //延时

         dula=1;                //2
         P0=0x01;
         dula=0;
         P0=0xff;
         wela=1;
         P0=0xfd;
         wela=0;
         delayms(500);

         dula=1;                //3
         P0=0x01;
         dula=0;
         P0=0xff;
         wela=1;
         P0=0xfb;
         wela=0;
         delayms(500);

         dula=1;                //4
         P0=0x01;
         dula=0;
         P0=0xff;
         wela=1;
         P0=0xf7;
         wela=0;
         delayms(500);

         dula=1;                 //5
         P0=0x01;
         dula=0;
         P0=0xff;
         wela=1;
         P0=0xef;
         wela=0;
         delayms(500);

         dula=1;                  //6
         P0=0x01;
         dula=0;
         P0=0xff;
         wela=1;
         P0=0xdf;
         wela=0;
         delayms(500);

         dula=1;                  //7
         P0=0x01;
         dula=0;
         P0=0xff;
         wela=1;
         P0=0xbf;
         wela=0;
         delayms(500);

         dula=1;                   //8
         P0=0x01;
         dula=0;
         P0=0xff;
         wela=1;
         P0=0x7f;
         wela=0;
         delayms(500);

         dula=1;
         P0=0x02;
         dula=0;
         P0=0xff;
         wela=1;
         P0=0x7f;
         wela=0;
         delayms(500);

         dula=1;
         P0=0x04;
         dula=0;
         P0=0xff;
         wela=1;
         P0=0x7f;
         wela=0;
         delayms(500);

         dula=1;
         P0=0x08;
         dula=0;
         P0=0xff;
         wela=1;
         P0=0x7f;
         wela=0;
         delayms(500);

         dula=1;                //7
         P0=0x08;
         dula=0;
         P0=0xff;
         wela=1;
         P0=0xbf;
         wela=0;
         delayms(500);

         dula=1;                  //6
         P0=0x08;
         dula=0;
         P0=0xff;
         wela=1;
         P0=0xdf;
         wela=0;
         delayms(500);

         dula=1;                 //5
         P0=0x08;
         dula=0;
         P0=0xff;
         wela=1;
         P0=0xef;
         wela=0;
         delayms(500);

         dula=1;                //4
         P0=0x08;
         dula=0;
         P0=0xff;
         wela=1;
         P0=0xf7;
         wela=0;
         delayms(500);

         dula=1;                //3
         P0=0x8;
         dula=0;
         P0=0xff;
         wela=1;
         P0=0xfb;
         wela=0;
         delayms(500);

        dula=1;                //2
         P0=0x08;
         dula=0;
         P0=0xff;
         wela=1;
         P0=0xfd;
         wela=0;
         delayms(500);

         dula=1;                //1
         P0=0x08;
         dula=0;
         P0=0xff;
         wela=1;
         P0=0xfe;
         wela=0;
         delayms(500);

         dula=1;                //1
         P0=0x10;
         dula=0;
         P0=0xff;
         wela=1;
         P0=0xfe;
         wela=0;
         delayms(500);

         dula=1;                //1
         P0=0x20;
         dula=0;
         P0=0xff;
         wela=1;
         P0=0xfe;
         wela=0;
         delayms(500);
         }

         for(aa=0;aa<200;aa++)
         {
         dula=1;                //1
         P0=0x01;                 //送段选数据
         dula=0;
         P0=0xff;                         //送位选数据前关闭所有显示,防止打开位选锁存器时
         wela=1;                         //原来段选数据通过位选锁存器造成混乱
         P0=0xfe;                         //送位选数据
         wela=0;
         delayms(5);                 //延时

         dula=1;                //2
         P0=0x01;
         dula=0;
         P0=0xff;
         wela=1;
         P0=0xfd;
         wela=0;
         delayms(5);

         dula=1;                //3
         P0=0x01;
         dula=0;
         P0=0xff;
         wela=1;
         P0=0xfb;
         wela=0;
         delayms(5);

         dula=1;                //4
         P0=0x01;
         dula=0;
         P0=0xff;
         wela=1;
         P0=0xf7;
         wela=0;
         delayms(5);

         dula=1;                 //5
         P0=0x01;
         dula=0;
         P0=0xff;
         wela=1;
         P0=0xef;
         wela=0;
         delayms(5);

         dula=1;                  //6
         P0=0x01;
         dula=0;
         P0=0xff;
         wela=1;
         P0=0xdf;
         wela=0;
         delayms(5);

         dula=1;                  //7
         P0=0x01;
         dula=0;
         P0=0xff;
         wela=1;
         P0=0xbf;
         wela=0;
         delayms(5);

         dula=1;                   //8
         P0=0x01;
         dula=0;
         P0=0xff;
         wela=1;
         P0=0x7f;
         wela=0;
         delayms(5);

         dula=1;
         P0=0x02;
         dula=0;
         P0=0xff;
         wela=1;
         P0=0x7f;
         wela=0;
         delayms(5);

         dula=1;
         P0=0x04;
         dula=0;
         P0=0xff;
         wela=1;
         P0=0x7f;
         wela=0;
         delayms(5);

         dula=1;
         P0=0x08;
         dula=0;
         P0=0xff;
         wela=1;
         P0=0x7f;
         wela=0;
         delayms(5);

         dula=1;                //7
         P0=0x08;
         dula=0;
         P0=0xff;
         wela=1;
         P0=0xbf;
         wela=0;
         delayms(5);

         dula=1;                  //6
         P0=0x08;
         dula=0;
         P0=0xff;
         wela=1;
         P0=0xdf;
         wela=0;
         delayms(5);

         dula=1;                 //5
         P0=0x08;
         dula=0;
         P0=0xff;
         wela=1;
         P0=0xef;
         wela=0;
         delayms(5);

         dula=1;                //4
         P0=0x08;
         dula=0;
         P0=0xff;
         wela=1;
         P0=0xf7;
         wela=0;
         delayms(5);

         dula=1;                //3
         P0=0x8;
         dula=0;
         P0=0xff;
         wela=1;
         P0=0xfb;
         wela=0;
         delayms(5);

        dula=1;                //2
         P0=0x08;
         dula=0;
         P0=0xff;
         wela=1;
         P0=0xfd;
         wela=0;
         delayms(5);

         dula=1;                //1
         P0=0x08;
         dula=0;
         P0=0xff;
         wela=1;
         P0=0xfe;
         wela=0;
         delayms(5);

         dula=1;                //1
         P0=0x10;
         dula=0;
         P0=0xff;
         wela=1;
         P0=0xfe;
         wela=0;
         delayms(5);

         dula=1;                //1
         P0=0x20;
         dula=0;
         P0=0xff;
         wela=1;
         P0=0xfe;
         wela=0;
         delayms(5);
         }
        }
}

数码管

网友A:
楼主用的是multisim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用的是multisim

恩 对用的是电路仿真软件,难道你也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恩 对用的是电路仿真软件,难道你也用?

   平时学习电路时用来加深电路的理解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平时学习电路时用来加深电路的理解

使用这个东西的都是高手才会使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使用这个东西的都是高手才会使用

    现在还在跟着老师学习中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现在还在跟着老师学习中

你是在学习免费的电子基础课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是在学习免费的电子基础课吧

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