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车记录仪参数的正确设置方法

楼主(2016-09-27):
行车记录仪参数的正确设置方法

  对于刚刚购买了汽车行驶记录仪车友来说,除了要正确安装之外,在使用过程中参数的设置也是一个重要的步骤,参数没有设置好会影响正常的使用,甚至在关键的时候也不能发挥其的作用。作为一款“有备无患”的汽车应急用品,行车记录仪还需要经常改变设置吗?答案是肯定的,接下来小编给大家介绍行车记录仪参数正确的设置方法,以供参考。

行车记录仪 图1

  一、视频分辨率

  视频分辨率一直是厂家着力宣传的卖点,从最初的高清720P、全高清1080P到现在的超高清2K,车主朋友们也都耳熟能详。一般行车记录仪的分辨率提供以下几个选项:1080FHD、720P、WVGA、VGA。

行车记录仪 图2

  视频分辨率如何选择?需要考虑两个因素:选购的存储卡大小和单次行车的时间。我们建议车主选择容量更大的存储卡,这样可以选择更高分辨率格式。一般8G以下的卡选择720P,16G以上的可以选择1080FHD。日常在城区使用时,可以将分辨率设置为1080P,以获取更多的细节性画面;长途旅行时,选择720P,以获得更长的录制时间,避免还没到目的地,途中的画面已经被覆盖。

  二、循环录影

  不同的产品会提供不同的选项,一般都提供了“关、2分钟、3分钟、5分钟”四个选项,选择“关”将关闭循环录影,在存储卡录满后不会进行覆盖,行车记录仪将自动停止录影。“2分钟、3分钟、5分钟”是指将视频分割成不同时长的片段进行存储。

行车记录仪 图3

  那我们要如何选择呢?如果选择较短的录影时间,视频被分割的段数就越多,会增加丢帧的几率,而过长的视频片段,在需要查询的时候,又会比较麻烦,因此建议选择“3分钟”比较适合。当然,如果是长途旅行的话,建议选择最长的时间段,方便保存沿途的风光等视频。

  三、开机延时

  开机延时一般提供“关闭、10秒、20秒、30秒”四种选项,实现的功能是在供电后行车记录仪不立即开机,而是会延迟一段时间再开机。因为现在大部分车型(尤其是日韩车型)在插入钥匙打开电门后,全车供电,但点火的时候全车供电又会关闭并重新接通,而行车记录仪一般都是通电后就会自动开机,这样就会造成行车记录仪开机两次。通过设置开机延时后就可以避免这种情况,车主可以根据自己的驾驶习惯,选择相应的选项。

  一般上车后先打开电门,让车辆自动自检程序,然后系安全带,等车辆自检结束后,再点火,一般用时在15秒左右,因此在此选项上选择“20秒”。如果车型点火时全车一直保持通电的话就不用设置此选项。

行车记录仪 图4

  四、延时关机

  延时关机一般提供“关闭、10秒、20秒、30秒”四种选项,实现的功能是在停止供电(一般是车辆熄火)后行车记录仪仍维持一段时间的录影,一般设置成“关闭”或者“10秒”。

  五、录音功能

  录音功能开启的情况下,行车记录仪在录影的同时,会录制车内的声音,建议有隐私需求的车主关闭此功能,以防重要隐私被泄露引发不必要的麻烦。大多数行车记录仪产品还提供了一键关闭的功能,车主可以根据不同的情况选择。

行车记录仪 图5

  六、WDR

  WDR是WideDynamicRange的缩写,意思是宽动态范围,即宽动态技术,可以拥有更大的曝光度容度,在高反差的环境下,可以拍下更多的细节,让人脸不是全黑、背景又不会死亮到过曝等等。拥有此功能的行车记录仪建议将此选项设置为“开”。
  七、移动侦测

  通俗的理解就是画面动的情况下就会自动录像,画面不动就不录,部分机型画面不动了以后还会录够几分钟,通常由镜头发出指令到录像有2-5秒的延时。

行车记录仪 图6

  此选项在行车期间不建议开启,会由于灵敏度和算法的问题,产生大篇幅丢帧的现象。长时间停车时,可以开启这个功能,减少用电量以延长电池使用时间,或减轻对汽车电瓶的影响(使用停车监控线的情况下)。

  八、重力感应

  重力感应又称撞击存储,当记录仪的CPU读到重力传感器的值超过设定值时,就认为发生了撞车,就会将当前片段做个防删除的保护,这样就实现了发生碰撞时自动存储的功能。一般行车记录仪给出了高中低三个选项,经常加速减速和开车道路颠簸的时候,只要记录仪设置成高或是中状态时,视频是基本全部保存为只读的状态。就是全部保存不覆盖。建议关闭这个功能,发生碰撞的时候手动保存视频。大部分的行车记录仪也都配备了一键紧急存储功能。

行车记录仪 图7

  喜欢开启的话,最好是设置成低,然后定期(根据卡的大小以及每天开车的车程)格式化内存卡,以免内存卡保存太多不能被覆盖的视频,导致可以循环录像的内存变少。当出现内存卡不能持续录像,或是内存卡中间有整段视频漏掉录像,请检查这个功能开启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