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示波器DS1102E的使用方法

楼主(2016-09-27):
  小弟手上有个DS1102E的示波器不会用 请教大神指点下  现在想测试下3v 和5v的滤波有没有杂波怎么测   求指点   还有测别的电压的一些方法和如何测量电压  时钟什么的    求赐教!!!

网友:
这个需要系统的学习下  一句两句的说不清楚 迅维的书 电脑基础有示波器的相关说明  可以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