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M2N68-LA rev:6.02这是什么问题

楼主(2016-09-27):
hp M2N68-LA rev:6.02来的时候点看跑码是不过内存,刷BIOS后能亮。
就是不知道这是桥的问题吗??

网友:
这应该算花屏把,键盘插上也不能用u盘也不能引导,开机就到这卡这个界面,

网友:
哎,,,,为什么没人回复下我呢、、

网友:
接个独显试试看。

网友:
修过一个一模一样的  我的那个是换一个内存卡槽会好一些,最后也没弄好!这个板子桥爱坏,另外有一个修好的是加焊了CPU座子!只能帮你这些了!

网友:
插独立显卡不亮,换过好几个了

网友:
看下内存或者什么的吧,实在不行就加焊下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