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 映泰H61A 供电问题

楼主(2016-09-27):
映泰H61A         内存下方的P0903BDL有烧焦痕迹。    换了  324、P0903BDL
               现在通电复位灯常亮,  触发开机前P0903BDL      1脚0v                     2脚 1.5V           3脚0v
            触发开机后  324  7脚有10V            ,P0903BDL   1脚10V     2脚1.5V    3脚只有0.2--0.6V

             桥1.8V量得  1.75V

新手  没图,没思路,求助。

网友:
求图纸或点位图!!!

网友A:
引用 网友B:
http://www.chinafix.com/search.php?kw=H61A&searchsubmit=yes&mod=forum&searchid=1&filter%5Bforum%5D=5 ...

谢谢,问题已解决。

网友:
问题已解决:手上没有P0903BDL,其他料板上相同位置拆的场管,功率不够,所以出现上述问题。后在同一主板CPU附近拆了个   1G33SJ换上,桥1.05电压就出来了。     业余新手经验。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问题已解决。

问题解决了就好了,有要帮助的可以发帖的,这里是网上人的家园

网友:
解决了就好,可以收米了

网友:
3脚不对 呀  有1V多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