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1-472打开网页花屏请大神指导

楼主(2016-09-27):
E1-472打开网页花屏请大神指导
不知道这是不是通病
二修机上家加焊过显卡CPU都没有解决问题
修过的指导一下

网友:
驱动  显卡 显存

网友:
加焊  不一定 能解决问题 有的显卡坏了

网友:
换个系统 驱动重新下 不行换显卡 换显存

网友:
是AMD CPU吗

网友:
就打开网页花屏吗     如果是   就要注意显卡驱动   遇到过别的机器  就打开网页花屏的  装系统都不好使     一点要官网的驱动

网友:
断开显卡供电   用集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