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31

楼主(2016-09-27):
装不了系统,换了硬盘。还有别的问题吗?这机器是摔过的。硬盘摔坏了。屏坏了。键盘坏了。不会摔到主板了吧?

网友:
具体怎样装不进去  会当机还是

网友:
坏了这么多,建议不要修了。

网友:
可能是主板  的问题吧    坏 太多了   不建义修    修好了 问题  也多

网友:
看看是不是把硬盘接口摔到了 导致硬盘和主板接触不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