免重装系统,无损转换之-BIOS+MBR格式转UEFI+MBR

楼主(2016-09-27):
免重装系统,无损转换之-BIOS+MBR格式转UEFI+MBR

对于无基础的请先看这几篇:
Windows 和 GPT 常见问题解答(uefi、GPT、ESP、MSR概念扫盲贴)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967034-1-1.html
传统Legacy BIOS和新型UEFI BIOS的引导过程分析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1003800-1-1.html
win8/10 bcdboot引导修复命令的原理和使用方法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1000605-1-1.html

---------------------------- 开       始-------------------------

  理论的东西都在上面几篇了,这里就不在累述。如何无损的将BIOS+MBR格式转UEFI+MBR呢?下面就是具体步骤:
  1、进入PE,打开diskgenius软件(4.0版本以上才有调整分区大小选项),调整C盘前面的空间(无所谓你机器里有几块硬盘,C盘WIN10所在的是否为第一硬盘),空出100M来(引导文件只会占用25.7MB空间)。

图一

  右键点选“调整分区大小”

图二

  红色部分输入100MB即可

图三

  2、对着空出来的灰色磁盘空间,建立分区,并指定为EFI分区。

图四

图五

  切记选择为“主分区”,格式必须为EFI
图六

  搞定后点选“保存更改”
图七

  如果有出现这个对话框,记得必须点”删除“

图八

  3、修复WINDOWS引导
  打开BcdTools软件,发现Windows Boot Loader(启动的默认引导项)种device变成unknow了(由于调整了分区,原来的分区的位置变动了)

图九

  双击它,然后选择你的系统所在的分区盘符(我的是C:),确定即可!

图十

  如果你嫌麻烦的话,可以直接修复!

图十一

图十二

图十三

  4、【现在重启就可以进入到Windows下!】这一步非常关键,diskgenius和网上找的教程都无法给EFI盘符分配(diskgenius中分配盘符一直是灰色的,如果你直接点格式化的话,会把EFI(ESP)分区强制转换为你格式化的分区形式,这样,就失败了。而搜索到的那种用CMD命令行输入那种,一直提示没有选择分区,所以是不行的!)于是必须按照以下操作才能对新建的EFI分区指定盘符。
  启动BOOTICE引导修复软件,选择你系统所在的硬盘

图十四

  选择好后点”分区管理“

图十五

  点选ID必须是EF的那个分区,一般是第一个,点”分配盘符“,盘符随意,我选了一个”X“(这里盘符关系到下面引导建立命令行的部分)

图十六

  分配后,红色部分出现你设置的盘符(我刚才选的是”X“),然后点”格式化“,切记选择必须是”FAT16“

图十七

  全部搞定后的样式(文件系统变为”FAT16“)!

图十八

  5、输入命令把启动信息指去你的ESP分区。其中的”X:“为你之前选择的盘符!执行成功后会提示”已成功创建启动文件“,然后准备重启改BIOS启动项为UEFI了!命令行如下:
  bcdboot c:\windows /f UEFI /s X: /l zh-cn

图十九

图二十

  6、启动(根据电脑的不同,点DEL或者F1\F2)进入BIOS,然后找到Boot Mode ,Legacy 是普通模式,UEFI才是我们想要的!

图二十一

图二十二

**********后  记***********************
  UEFI转回去相对来说比上面的简单一些(其实不要做下面的步骤的,直接BIOS切换回去即可,按照本教程完成的是2种方式并存的)。如果你要重装系统,直接用GHOST版本也行甚至直接重装也OK。这里就不一一截图了,步骤如下:
  1、进入PE
  2、打开专业版的Diskgenius
  3、删除EFI分区
  4、可以把被删除的EFI分区并入你的C盘,也可以不管(也就100M,算了吧,以后再变回来也省一步骤)。
  5、切记,一定要点Diskgenius菜单的“硬盘”-“重建分区表”
***************************************

  一般情况我们不建议这样干,毕竟GPT方式才是UEFI配合的最好格式,并且,这样转换安装的WIN10可能丧失一些优点:比如无法实现快速关机等功能。关于mbr转为UEFI的内容到此讲述完毕。

网友A:
win10重新启动挺慢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win10重新启动挺慢的。

还可以吧,加了SSD,我的老本本G480, 3-5秒出登陆界面。WIN8以前版本至少半分钟吧。8G大内存+SSD+WIN10 (64位)+UEFI ,开、关机都是3-5秒的事情了,待机都不需要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可以吧,加了SSD,我的老本本G480, 3-5秒出登陆界面。WIN8以前版本至少半分钟吧。8G大内存+SSD+WIN10 ( ...

不是开关机,是重启。。。。。

网友C:
w10好,换主板了,系统都不用装

网友:
引用 网友C:
w10好,换主板了,系统都不用装

这个功能都是没有做过实验改天试一下,win10换主板真的不用换系统

网友:
这个功能都是没有做过实验改天试一下,win10换主板真的不用换系统

网友:
引用 网友C:
w10好,换主板了,系统都不用装

这篇文章就是给那些换大硬盘等实现数据无损迁移系统的维护人员。

网友D:
BcdTools这软件那个PE里有。是不是都PE里操作的

网友(2016-10-31):
这个真的很实用,我以前都是清除磁盘数据,然后重新分区

网友:
谢谢楼主的分享写非常详细。

网友(2017-04-24):
引用 网友D:
BcdTools这软件那个PE里有。是不是都PE里操作的

PE工具在无忧去找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BcdTools这软件那个PE里有。是不是都PE里操作的

应该是有的,找一下看看吧

网友E:
前提得有个DG专业版

网友:
引用 网友E:
前提得有个DG专业版

貌似一些别的分区软件也可以无损分区

网友:
不错不错  可以这样转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