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N43S 板号N43SL REV2.0 bios 有图有真相

楼主(2016-09-27):
今早接了一台华硕N43S不显示,电流1.12心想应该是bios问题 就上来下了个bios试试,结果亮了,以为是个给钱的机器时 一进系统花屏了.....不信邪了再下个看看还是一样,结果下了n个才刷好 忘了是哪个楼主的bios了(大力感谢那位楼主) 在此上个图和bios 好用的话加点分吧 新手发贴请勿喷 ASUS N43S N43SL rev 2.0 HM65 i5

网友:
BIOS 不对还会进系统花屏?  还没有遇到过

网友:
BIOS 不对也会引起花屏??

网友:
意思是BIOS引起的花屏

网友:
BIOS 不对会引起花屏?会不会是bios芯片显卡近,几次吹焊加热到显卡了,如果这样也不会长久。我遇到过联想S415 BIOS 版本不对,显卡驱动上不了的。

网友:
BIOS刷的不对进系统会花屏   而且分辨率是最低的   改不了   要看内存贴纸和显卡型号刷

网友:
你说的花屏,应该是没装显卡驱动,症状的花吧?

网友:
几次吹焊加热到显卡了,如

网友:
BIOS会引起花屏呀,我还没有碰到个,是不是显卡问题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