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324+NE555制作的高性能压缩机稳压延时器

楼主(2016-09-27):
LM324+NE555制作的高性能压缩机稳压延时器

  目前市面上已有多种压缩机稳压延时器,它们电路虽有不同,但都存在一定的缺陷,性能不稳定,故障率高。经反复研究,设计如下电路并制成成品。使用两年来,该机性能稳定,很适合农村电压不稳定地区使用,使电冰箱、空调器的压缩机得到更彻底的保护。

  电路原理:电路如下图所示。市电电压正常时(185V-245V),IC1、IC2、IC3、IC4均输出低电平,继电器J1、J2均不动作。市电电压大于245V而小于270V时,IC1输出高电平,IC2、IC3、IC4均输出低电平,此时J1动作,其常闭触点断开,常开触点吸合,切换到变压器的降压绕组上,使输出电压比市电低30V左右,在正常范围内。

  市电电压小于185V而大于160V时,IC2输出高电平,IC1、IC3、IC4均输出低电平,此时J2动作,其常闭触点断开,常开触点吸合,切换到变压器的升压绕组上,输出电压比市电高30V左右,在正常范围内。

  上述三种情况下,三极管T3截止,电容C2通过电阻R充电,约5分钟后IC5的②、⑥脚电压达4V,③脚输出低电平,BCR有了触发电压导通,为压缩机供电。

  当市电电压过高(大于270V)或过低(小于160V)时,IC3或IC4输出高电平,三极管T3导通,电容C2迅速放电,IC5的②、⑥脚电压降至2V以下,③脚输出高电平,BCR因无触发电压而截止,停止为压缩机供电。

图一

元件选择及调整:

元件表
  IC1~IC4 LM324
  IC5 NE555
  BCR 10A 400V
  RP1~RP4 金属膜或线绕电阻

  调整RP3使用IC3在市电电压270V时输出高电平,调整PR4使IC4在市电电压160V时输出高电平;调整RP1在市电245V时J1动作,调整RP2在市电185V时动作。上述调整宜反复进行,使之准确无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