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510 I5 不定时掉电 花屏

楼主(2016-09-27):
         一台联想G510  插电源 不定时  掉电     有时花屏!掉电后再开不亮机,拔掉电源 单用电池正常亮机!有时看一天电影都没事,有时半小时 就掉电!单用电池没出现过问题! 各位大神分析分析

网友:
电池模式是低性能模式 交易换个显卡试试

网友:
单用电池没问题,可以考虑一下CPU供电滤波电容,如果有示波器可以测一下CPU供电滤波正常不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