弘基4752g待机跳变问题

楼主(2016-09-27):
裸板通电瞬间电流0.023然后1秒掉回0.017之后就会在0.015/0.012/0.019这样跳变
测得3、5v都有,但是3。3V有3.51V,5v有5.16V,不知道是不是正常
桥的条件RTC/RTCRST# 32.768 都有
EC供电复位也有。单是没有rsmrst#
开关键也有电压,按压也有跳变,
直接烧鸡3.3V,电压调到1.9V时电流到了0.88
这时桥是热的,调到2V时电流掉回0.44
请问这个是啥问题
BIOS刷过

网友A:
没打值吗 3.3 正常烧机没这么大电流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打值吗 3.3 正常烧机没这么大电流

打了阻值算正常的,3/5V都是420左右

网友B:
把3/5V输出端的电容换了再说

网友:
引用 网友B:
把3/5V输出端的电容换了再说

换了钽电容上去,还是一样,没变化

网友:
换电容吧 试试

网友:
换了  还是一样啊,我是换的钽电容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等待结果

网友:
应该是后记 3  5V 有短路的,看看U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