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显供电是什么情况下,开启的呢?

楼主(2016-09-27):
集显供电是什么情况下,开启的呢?又是由谁开启。求教下,谢谢。

网友:
集显供电是一般情况是跑码后才开启的,具体要看是什么板,你可以下载个图纸去看一下时序

网友:
一般是CPU通过SVID总线调节开启的。

网友A:
一般情况下 是跑马以后再出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一般情况下 是跑马以后再出的

HM55芯片组的1代CPU的集显供电又是什么时候开启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HM55芯片组的1代CPU的集显供电又是什么时候开启呢??

具体看机型 有图纸的  你先看图纸的时序吧

网友:
CPU跑马后就会出

网友:
五系列集显供电出的早

今夕何夕。, + 2 乐于助人

网友:
6、 桥待机条件正常且收到 PWRBTN#信号后,依次拉高 SLP_S5#、SLP_S4#、SLP_S3#、SLP_M#
7、 SLP_S5#或 SLP_S4#控制产生内存供电等,SLP_S3#控制产生桥供电、PLL 供电、总线供电,SLP_M#控制产
生 ME 模块供电 VCCME(不支持 AMT 时,此电压与总线供电连一起)
8、 总线供电正常后供给 CPU,CPU 发出 GFX_VR_EN 开启集显供电(VAXG)

今夕何夕。, + 2 乐于助人

网友:
上面就是五系列的时序

今夕何夕。, + 1 乐于助人

网友:
过了内存跑码之后

网友:
不同的主板时序都不同

网友:
HM65之后的南桥正常工作才会出CPU电压

网友:
看时序有的是过内存才出

网友:
南桥开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