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8平板怎么破登录密码?没USB口!已解决!

楼主(2016-09-27):
    有蓝牙键盘但是用不了,应该进系统里面连接后才能使用!但怎么破密码啊。。。一进到这个画面触摸就不能用了!!!

网友A:
...最后怎么pojie的  分享一下啊

网友:
一般都是刷机吧,好像就这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后怎么pojie的  分享一下啊

OTG线转USB搞定!

网友B:
上次DELL的平板好像有组合键可以恢复系统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上次DELL的平板好像有组合键可以恢复系统

知道怎么恢复只是到那个画面触摸不能用的,最后用OTG线接键盘搞定!

网友:
引用 网友C:
知道怎么恢复只是到那个画面触摸不能用的,最后用OTG线接键盘搞定!

不错搞定了就好,我也只是说我碰到的

网友:
修电脑要有耐心呀。。

网友:
系统问题吧。win8win10都没破过密码

网友:
WIN8的用OTG线应该可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