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有没有遇到过换主板无线报错的

楼主(2016-09-27):
我遇到过很多笔记本换过板无线报错的,大家有没有很好的解决方法,我每次都是让客户外接无线,但有的客户不同意

网友:
好像 碰到过一次。

网友:
联想还是惠普的。

网友:
有啊,联想就有

网友:
联想碰到过,刷BIOS好了

网友:
没遇见过,估计是驱动问题

网友:
联想的吧。随便装个无线上去不一定能用,会挑的

网友:
   惠普报错的比较多,黑色网卡的那种就会报错,

网友:
HP的机子这问题多点

网友:
网卡会条型号,多换几个试试

网友:
把旧主板上的BIOS刷到新主板上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