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n4030开机掉电

楼主(2016-09-27):
开机掉电,主板cpu管 和显卡底部有进水痕迹,断电给cpu上管拆了不掉电,测了下各供电都有。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747760-1-1.html
参考了下这个大神的思路但是我强行加电是cpu和显卡热,拆了cpu上管后加电能到0.5左右电压,各位大神给点思路,又没思路了
cpu
显卡
掉电

网友:
忘了说 ,PLTRST#也都已经出来了

网友:
进水的地方查,放大镜,有多大放多大去瞄

网友:
先把进水地方处理干净再说

网友:
芯片换下试试

网友:
进水的处理完事了 我确定

网友:
还是要从进水的地方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