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7720开机黑屏

楼主(2016-09-27):
型号;Dell  7720
版号;DA0R09MB6H3
REV;H3
原始故障;开机不显,外接键盘没反应。
拆机去掉内存,开机报警三声。怀疑卡显卡刷BIOS外接键盘
可以控制,但是主屏不显外接也不亮显卡和南桥都换过还是涛声依旧。
图纸看型号是从显卡发出,但是显卡已经加焊和重置都是一样
所以各位高手给小弟指点之谜经,不胜感激。

网友:
先刷个BIOS,,好像还有个 屏参的码片在主板上,不知道这款机有没有,,

网友:
bios刷过了,看电流是亮了但是主屏和外界都不亮外接是可以控制的

网友:
有没有换CPU试试

网友:
这机器不好修了啊

网友:
我的也差不多,不知道修好没有。

网友:
换个显卡试试呢,是不是外设有问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