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DV4 板号:MH1-H 94V-0 E253117不开机,含HP DV4 3010tx点位图

楼主(2016-09-27):
      机器不开机,故障表现为,通电瞬间有待机电压,大概5秒左右待机消失,待机电流0.002A,公共点电压正常,机器没有图纸修起来比较费劲,好在有点位图
拿出主办测主板各大电感无短路,二级电压也无短路现象,一开始以为是待机电压后极有短路,断开后还是一样的,说明与后极无关,这是我想起前两天修到的E440,也是通电几秒后待机消失,最后查到是因为隔离电路不正常导致的,找到隔离电路隔离管发现第二个隔离管的G级是19v,隔离管是P沟道的应为低才对。打开点位图,找到隔离点如图: PQ93的G级是有PR109和PR104分压后得来的,经计算正常电压是1.7v 而这里是19v,说明没有产生分压,即PQ94没有导通,而PQ94导通的条件在点位上看,PIN1ACOK要为高才能导通,实测是0v,追ACOK来到下图: ACOK是MAXIM8731AE充电芯片的PIN13脚,PIN13脚并未发叉ACOK为高电平,所以导致隔离电路并未完全导通,19v即使过去了也会因为转换功率不足进而无法正常工作,查芯片周围无进水痕迹,果断换芯片,换好后再次上电,待机电流稳定在0.01.待机电源正常,再次开机电流一路小跑啊,完美亮机了,
   点位也一并奉上吧。 HP DV4

网友:
这机器,还有点位,,不错啊,,,,

网友:
楼主不先查下充电芯片的条件再换吗,还是说有芯片直接换个试试

网友:
点位不会用啊

网友:
  没图好难分析,只能找芯片的PDF,

网友:
假公共点.....

网友:
遇到过 一台 是 显卡烧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