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8H61-M LX3 R2.0 不触发维修

楼主(2016-09-27):
华硕P8H61-M LX3 R2.0

不触发
      主板待机指示灯是亮的 开关有3.3V 网卡等外设无异常
      放电 清空BIOS 后 便开始深度测量
        IO的 29  30   脚0_PWRBTN  O_BTN_R都有3.3V且 短接开关键
       有高低高跳变   31脚的ps_on  无动作 32脚 slp——s3没抬高
        49脚 rsmrst 3.3 正常

         接着测PCH待机条件  晶振两脚有压差 且起震 正常
        测试 RTCVCC 发现异常   S_RTCRST  无电压   对地值没异常
     给其上啦电阻 也正常  怀疑 PCH拉低  或滤波异常
      先扣掉这个滤波电容CSC10  插电源 测电压  3.3  出来了
短接开关
    开机

网友:
上电时序掌握的很好,一般RTC很多人容易忽略

网友A:
不知哪里可以学修主板呢?

网友:
好经验值得借鉴!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知哪里可以学修主板呢?

哪哪儿都可以

网友:
不错,时序分析清晰 学习了

网友:
迅维就可以学

网友:
这板子挺新的   目前还没修过

网友:
好久没修主板了,来学学经验,加分.............

网友:
简单讲述了待机部分的维修标准  额   值得学校

网友:
时序搞清楚就是好搞~  现在不知道在吗学习时序~

网友:
时序走的不错

网友:
RTC电路中的电容漏电导致RTC电路供电不正常,不触发

网友:
就是时序 很多人只搞IO那边

网友:
有没推荐专门讲时序的资料,电路图纸看不懂

网友:
有那个地方有教时序的, 真心不懂,求发地址发连接教教

网友:
对学习了 以后遇见试试

网友:
这种板算是好修的了,我现在就怕主板很脏的,电压正常,不跑码的,各种掉电的,一看就头疼

网友:
  学习了,以前碰到过这种板,都没修好

网友:
楼主是个思路清晰的人

网友:
开机时序SLP-S3之前都正常,到S3不正常的不是IO坏就是桥工作不正常(桥坏或桥工作不正常),主查32.768,25M,供电。

网友:
RTC 延时电容的问题引起不触发,楼主修的不错 很细心

网友:
RTC电路经常忘了,有一次换了桥还不行,才想起RTC,,,,,,,之后就一直印象深刻呀,,,,,

网友:
台式机修的少,感觉想修精不比笔记本简单

网友:
运气好啊,要是南桥就呵呵了,我最喜欢这种小电阻,小电容,三极管之类的

网友:
图文并帽,很好,很强大

网友:
真厲害,小白我佩服

网友:
这板子问题真多,各种各样的,今天修到块io坏的

网友:
掉电的,修起更找不到开关,有好办法没

网友:
小电容发霉漏电导致RTC电路电压异常

网友:
好像那个电容很容易坏

网友:
台式机都是看点位图修的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