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7641V3.0(860GM-P43)不跑码维修

楼主(2016-09-27):
MS-7641V3.0(860GM-P43)不跑码维修,复位都有了,就是不跑码,刷BIOS和加焊南桥,故障依旧。检测北桥供电,发现有一个小电感碎了一半,料板换之,问题解决,顺利跑码亮机。亮机后备份BIOS。

MS-7641V3.0 150 860GM-P43(好机备份).rar

网友A:
这个要放大镜才能找到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要放大镜才能找到啊

瞪眼瞎一般是看不到的

网友:
修板就要仔细。

网友:
这种问题的话一般不仔细观察还是不行的

网友B:
那个电阻是干什么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个电阻是干什么的?

电感,供电保险

网友C:
有放大镜好找到啊

网友:
细心多观查还是有收茯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放大镜好找到啊

你应该有800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