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主板坑了我一回!现在应该咱办?求救!

楼主(2016-09-27):
L-IG41M  开始不跑码,测各基准电压都有,就准备刷BIOS 于是焊下来,在本论坛下一个BIOS  重新焊回去,那么问题来了 ,       结果焊回去的,联想焊盘下面的图,两边都有个缺口,一不小心焊反了,不亮一摸发烫!马上拆下来焊正确, 开始跑码,结果一路跑到D5 D6 然后E9  就不动了,报两声警! 以为BIOS芯片烧坏,重新找一个旧芯片,得刷,再焊   结果一样, 换BIOS 再焊,还是一样,换内存,做啥都一样  一查这款有DDR2   DDR3内存的,找了几个版本刷了,结果还是一样的 , 跑到E9不动,然后隔二十来秒   嘀叫一声, 不亮机!求救大哥们。有没有这个BIOS的电路图啊,

网友:
内存供电有问题把

网友:
e9还是内存部分有问题,理论上不关bios的事了

网友:
3楼说的很对  查内存工作条件

网友:
这个还是bios的问题啊

网友:
跑码不过就查内存和BIOS了,如果不是这两样,又没有断线就不好修了。

网友:
小白飘过

网友:
BIOS问题啊!

网友:
内存换个试试

网友:
coms电池没电啊

网友:
BIOS和内存供电问题

网友:
E9应该还是BIOS问题

网友:
CMOS跳线反了吧

网友:
应该是CMOS电池的问题,那个很好看的,4脚是地BIOS

网友:
内存假负载条件正常?

网友:
联想出现这个问题  估计是跳帽问题

网友:
留意一下  BIOS周边有没有电阻吹飞了

网友:
看看coms的电压先

网友:
内存条件满足吗,检查内存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