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代内存复位信号

楼主(2016-09-27):
ACER TMP245  CPU 桥整合板子  三代内存没复位电压   高手们帮我看看CPU是收到那个信号才发出内存复位信号SM_DRAMRST#
_

网友:
一般是识别到内存了就会发出内存复位 没有内存复位跟bios也有关系

网友:
内存条件 都是满足了的 就是没有复位电压

网友:
就是不知道 内存PG信号是哪个

网友:
收到电源好PG才有吧

网友:
首先得满足认到内存,内存供电正常,我建议,先干个BIOS

网友:
加热北桥试了没

网友:
开机读取完内存就有复位,来自BIOS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