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立M5 Plus内部结构如何?金立M5 Plus拆机图解

楼主(2016-09-27):
金立M5 Plus内部结构如何?金立M5 Plus拆机图解

  金立M5 Plus的指纹功能,可将其运用在解锁、支付上等,不过小编在录入指纹时发现了问题,已录入的指纹再次录入时仍然成功,系统未给出任何提示信息,那么也就意味着同一手指可录入5次,系统将识别为5种指纹,这种失误不知道金立该作何解释。下面我们对金立M5 Plus进行拆机,看其做工如何。

金立M5 Plus拆机

  准备好拆机所需的螺丝刀、吸盘、撬棒等工具,将手机关机,取出SIM卡及存储卡扩展插槽后,我们就可以开始拆解工作了。

金立M5 Plus拆机 图1

  首先我们使用风枪均匀加热图中红框位置,使得屏幕总成粘合胶熔化。

金立M5 Plus拆机 图2

  加热之后,使用吸盘慢慢将屏幕拉起,由于M5 Plus采用了6英寸的AMOLED屏幕,整个屏幕总成非常的薄,拉起的时候要十分小心。

金立M5 Plus拆机 图3

  完全拉开之后可以看到屏幕总成和主板之间有排线连接(附有固定压板)。

金立M5 Plus拆机 图4

  去除掉屏幕排线之后,就可以完全的分离屏幕总成和机身了。

金立M5 Plus拆机 图5

  接下来我们分离中框和后盖,中框上的螺丝数量较多,达到了16颗。

金立M5 Plus拆机 图6

  打开后盖之后,可以初步看到M5 Plus 的内部,硕大的电池很是显眼。

金立M5 Plus拆机 图7

  想取下电池还得拿掉四颗螺钉,还要注意取下排线、撕掉散热胶贴。

金立M5 Plus拆机 图8

  金立M5 Plus的电池容量高达19.52Wh,除以3.85v的电压,约为5020mAh。

金立M5 Plus拆机 图9

  现在可以清楚的看到主板,想要取下需要拿掉两颗螺钉、打开排线及天线连接器。

金立M5 Plus拆机 图10

  主板采用黑色PCB布板,正反两面的主要元器件均覆有金属屏蔽罩,做工规整。

金立M5 Plus拆机 图11

  金立M5 Plus采用了1300万像素主镜头和前置500万像素镜头的组合。

金立M5 Plus拆机 图12

  由于主板上的大部分屏蔽罩都采用焊接的方式固定在PCB上,进一步拆解可能造成元器件损坏,因此我们的拆解就到这里。

金立M5 Plus拆机 图13

  下面我们一起来看看机身内部的一些细节,从中可以感受到M5 Plus扎实的做工。

金立M5 Plus拆机 图14

  机身内部细节展示一注塑成型后盖。

金立M5 Plus拆机 图15

  机身内部细节展示—主板。

金立M5 Plus拆机 图16

  机身内部细节展示—屏幕总成。

金立M5 Plus拆机 图17

  机身内部细节展示—Type-C接口。

金立M5 Plus拆机 图18

  集合图:

金立M5 Plus拆机 图19

网友:
金立M5也是苹果那样的啦从前面拆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