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主板板层漏电或短路

楼主(2016-09-27):
主板板层漏电是什么意思,是不是某层线路与地短路了
主板

网友:
是这样的

网友:
誰是解決這個問題

网友:
板层漏电的话就是板层里面的线断了接地了

网友:
漏电当然就是电量跑的快喽,某信号或电压午地短路然后发热所以跑电快。也就叫漏掉了,

网友:
板层漏电就是元器件的与板层接地了,从电流表上可以直观的看出来

网友:
遇到这种的,只能换板了。

网友:
楼上几位大神回复的很专业

网友:
就是版层短接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