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00

楼主(2016-09-27):
开机无图像灰屏很头疼的一个问题修了很久才好,外接正常。开始以为是显卡加焊了一下显示了,装机后又是灰屏,无奈应该显卡的问题了重植了显卡还是不是故障依旧。头大了,不会是下卡问题吧,问了卖家这显卡要两百多一个算了不换了。换了排线一样,主板上的电压全都量了,显卡的+1.05VS_VGA正常,+3VS_VGA
正常,
+1.5VS_VGA正常,+VGA_CORE正常,南桥+VCCTX_LVDS 1.8v、3.3v都正常,改集显,把R1260、R1264、R1263、R1266、R1268、R1270、R1271、R1272
R全改跟桥连接的屏接口,还有EDID、开启屏供电都改了显卡
+VGA_COR供电也断了,开机也是灰屏。南桥显示的怎么也灰屏南桥换了吗心想。外接不是正常吗怎么内置就不显,打开图纸发现外接显示是经过显卡出来的外接正常说明显卡应该是好的,外接也可改桥显示,把电阻R1276、R1273、R1275、拆掉装至R1274、R1181、R1182,外接显示也是灰屏真正的无语了,南桥问题吗心里想,庆幸的是没干南桥,看看论坛有个帖子说是显存问题,像这种问题要不就换显卡要不就换显存了换了也不行就只能干桥了,换显卡成本太高不考换虑了,显存可以先加焊在说,显卡旁边的显存有扇热应该不容易虚焊,背面的显存没有扇热会易虚,从UV3、UV6显存下手一次加焊两个,开机LOGO出来了呵呵,等待已久的LOGO终于出现了有点小激动。虽然是好了但是还是有一些疑惑,该南桥集显为什么也是灰屏,还该外接南桥显示也是灰屏疑惑不解。有哪位大家可以分析一下吗

12301230123 -1 没有详细说明 看你的帖子得用放大镜看

网友:
这是通病了峨

网友:
兄弟很关键的UV5你没加焊

网友:
怎么没看到怎么修呢

网友:
这机子灰屏,通病UV5,咋动这么多呀?

网友:
楼主是换显存好的吗怎么没说怎么好的呢

网友:
看你的帖子真费劲字体实在考视力吗。

网友:
最后是换显存搞定的吗?

网友:
写的太多有点看不明白了!

网友:
显存虚汗么

网友:
修不好这些笔记本!哎

网友:
又多了个经验

网友:
是换了显存后搞定的吗?

网友:
没看到怎么修的啊

网友:
显存引起内屏灰屏,外接却正常,这的确是少见,

网友:
这机器 灰屏显存问题 是通病 搞的这么麻烦

网友:
楼主是想说加焊了两个显存好了吗?楼上说得我也想说,这字休能不能搞大一点,干维修的这视力真心不怎么好....

网友:
有通病就是好 一下就搞好了

网友:
解释症状不详细,看都要看半天才懂

网友:
那些小字看不见啊,,,,没看明白呢

网友:
Y400开机红白蓝来回跳,黑屏,花屏一般都是 UV5问题吧,修了好多就有一次是 uv5和UV9一起坏的

网友:
学习了。。经验 重要

网友:
加焊还是会返修的

网友:
默认亮机就是走独显的,所以显存有问题当然灰屏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