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5525奇怪现象

楼主(2016-09-27):
接手一台戴尔5525,待机0.15偏高,手摸到显卡烫手,拆掉之后,待机正常,能正常触发,换上新显卡,一样待机偏高,也能触发能显示,但是显卡驱动打不上,请教各位大师指点

网友:
待机时候你量显卡电压是不是不出来了

网友:
有可能是显卡供电芯片问题

网友:
显卡供电提前出来了吧

网友:
手上有显卡供电芯片先换个试试,然后看看供电的上下管阻值,还可以拆掉显卡供电电感试试

网友:
修好没,什么问题?

网友:
可能是显卡供电芯片问题

网友:
查查显卡驱动供电那一块吧

网友:
你显卡供电线出来了!是桥导致的!

网友:
显卡供电有问题啊上管坏了吧

网友A:
查了下   开启信号没有触发就出来了,我拆掉显卡IC跟供电上管然后待机触发信号也出来了,看来是前面控制电路问题

网友:
用原版驱动试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查了下   开启信号没有触发就出来了,我拆掉显卡IC跟供电上管然后待机触发信号也出来了,看来是前面控制电 ...

直接干桥 !我上个月刚修过一台!

网友:
引用 网友B:
直接干桥 !我上个月刚修过一台!

干过了,没用

网友:
这个第一次上电是这样的,关机后待机就正常了上次忽悠了个客户改一下电路收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