蒲公英路由器 加装flash插座、usb接口

楼主(2016-09-27):
蒲公英路由器 加装flash插座、usb接口

  蒲公英路由器是一款企业级办公路由器,相比百元级家用路由器来说性能还是不错的。

图一 蒲公英路由器logo和标语的减震包装

  供电采用了microusb ,方便出差使用直接接充电宝即可使用。电源适配器规格5V1A,以mt7620的功耗来说没有usb设备的情况下足够使用。(曾经做过mt7620的方案的便携式音箱,功耗在3W左右,下面的硬件篇可以补上功耗测试。)

图二

  拆开,网口边上六颗三角螺丝拆掉即可。如果没有三角螺丝刀直接用十字的也行

图三

  主板采用高大上的红色pcb,中间是一颗mt7620做主控,一颗16M的华邦flash 一颗128M的华邦DDR2。 另外还预留了一颗5G芯片的位置,还有就是USB默认没有焊接但是D+D-已经连到cpu上了。所以改usb只需要飞两根线即可,pcb上有GND和5V的测试点直接飞线即可。

图四

  首先焊上TTL(调试固件的时候需要用到)接口

图五

  加装flash插座,方便上编程器救砖(成本几毛比tb的现成的插座便宜多了)

图七

图八
  加装USB接口

图九
  硬件改好之后就能玩其他第三方软件了,如华硕 openwrt Pandora 小米 等等系统(mt7620方案的都行)。
  先刷个breed(恩山H大的bootloader)

图十

  显示flash有出入,我自己拿了一片空的华邦的flash刷的breed。原flash正在备份编程器固件中,没去动。
  然后顺便编译了一版固件,适配了一下蒲公英路由器。(可能有些bug 暂未测试完善)
图十一

  显示都正常 除了cpu型号里和breed里有出入,不过没有实际影响,其他第三方固件就不测试了,直接breed里刷入即可。
  信号测试对比R8000,稍弱一点但是还行。公司里还有频谱测试仪 信号测试仪,不过基友反馈这些太专业 还是直接用WirelessMon 测试吧。
图十二 3米无障碍测试

图十三 隔一堵墙测试

  总体还行。虽然不能说信号非常好,不过也还算可以,隔一堵墙下载速度6Mbps左右。

总结
  蒲公英路由器的智能组网功能挺强大的,由于到手直接升级140版本 暂时未发现什么大bug,固件功能也都挺全好评。该有的基本也都有,不过问题也有。比如固件bug测试不完善,会出现多多少少的问题 当然不至于影响使用。另外就是QOS自定义选项较少,没有磊科或者tomato ddwrt 甚至openwrt那样提供流量特征限速,默认可以修改的只能限ip。如果添加如磊科之类 对于下载流量 游戏 网页 视频流量特征限速就很不错了。
  硬件部分做工还行,5G芯片预留。 可以预想以后可能会出双频的版本,而且有可能会带usb。不过现在的版本没有加散热片,虽然7620的发热并不大,但是加一个散热片还是有必要的,个人测试在高负载下7620A的温度也是有点高的。

网友:
看我自己画的神器吊打蒲公英

网友:
不得不说的却是厉害,改装无线路由器,我是没有玩过

网友:
很好,有空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