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联想Z580这种好哭笑不得的问题

楼主(2016-09-27):
一个Z580机器,拿来跑1.0电流不动,然后测CPU附近电感全部对地组织0000,CPU拆下来就好了,,然后用他的CPU在其他机器测居然机器能亮,换个CPU在他机器上测还是一样0000,然后拆掉了CPU供电还是一样,拆掉南桥还是一样,然后在那个能点亮他CPU的那个机器上测,,,就是对地阻值0000,顿时【此处省略一万个字】,然后把拆掉的全部装回去,又回到了原样,刷刷Bios还是一样,内存也换了好多根,就扔那不管了,然后过了半小时就点点玩准备报换板。。。。。。他居然给我亮了,亮了。。。。。。。。。。。然后,装起来测机一切都正常,这机器到底啥问题啊。。。不明白了

网友:
多测测吧

网友:
谁来解释一下子啊

网友:
还在测呢,没啥问题

网友:
在放一天 不通电  隔天开机试试

网友:
能点亮时还是0000吗

网友A:
撒子 玩意啊,还有这样的事情

网友B:
最开始的问题可能就是桥虚焊了真的,CPU电感装上去对地000见的太多了。

网友:
装CPU 打值,是0的很多呀。会不会转换电压不良不稳呢?

网友:
稳不稳定呀

网友C:
Cpu座子底下的电容有会有

网友:
亮机的时候cpu阻值正常么

网友D:
估计会不稳定,测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D:
估计会不稳定,测测看

测了两天,放电影什么都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C:
Cpu座子底下的电容有会有

应该一开始就不是这个问题,一开始进了误区

网友:
两天啦,都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最开始的问题可能就是桥虚焊了真的,CPU电感装上去对地000见的太多了。

我想可能也是的

网友:
0000对地了,正常也有5-15的阻抗

网友E:
cpu供电有问题  通电后cpu内晶体管导通 测试为短路,拔下来好了

网友:
3代I5  阻值是0000可是你用其他牌子万用表的可能是0001~0000跳。是正常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cpu供电有问题  通电后cpu内晶体管导通 测试为短路,拔下来好了

供电拆过,,这个问题是正常的,只是一开始进了误区

网友:
引用 网友A:
撒子 玩意啊,还有这样的事情

好多事情感觉解释不了

网友:
牛B,这样修好了。

网友:
应该是放电好了的吧~

网友:
有些cpu确实内阻特别的低

网友:
很多问题解释不了  不过这种也不放心交给客户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