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60 1.1反复掉电重启

楼主(2016-09-27):
G460 1.1反复掉电重启G460 1.1反复掉电重启求大神支支招

网友:
有跑电流吗   这种机器显卡也有可能哦

网友:
缺电压按时序慢慢来修

网友:
楼主修好了吗    我的也是    掉电重启

网友:
G460我这里修的多,大多是一批一批的收回来修的,很我问题是0.6掉电不稳定有时1.2掉电,因为是收回来的很多都是桥问题,拔下桥就悲剧了,很多都是掉点的

网友:
我现在手里也有一个这样的机器,一开始是花屏,看着像是屏自动检测,换过屏.屏线都还是一样。量屏线接口都OK,就动了一下显卡,然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