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55VD插电源自动上电。关了机自己重启

楼主(2016-09-27):
关了机自己重启,刷过BIOS ,换过EC。换了南桥,还是一样,有大神没

网友:
开机后一切都正常
没有图纸,有点位 ,还有修的价值没

网友:
我是来看结果的,有修过的吗

网友:
网卡唤醒信号,就三楼说的那个,查查

网友:
一风枪 干掉 网卡扔垃圾桶  再说 , WAKE#信号 倒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