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灵越1440 pp42l 独显本子维修附带亲测BIOS

楼主(2016-09-27):
一台戴尔灵越1440,pp42l  电流0.8,不过内存的维修,上不上内存一个样,前戏略过,无非就是换内存和换CPU之类的。然后就是直奔主题,没查条件直接基地里下了BIOS,浪刷BIOS无果,然后测复位,正常,CPU复位也有。直接ADS#抓出,10NS抓的波形有疑问,请大神告知这个波形为什么成这个屌样子了。保险起见,直接从CPU内引出前端请求的信号,看图片万能表那张,1V说明CPU发出信号,后又在CPU内引出前端回应脚,为3V说明北桥没有回应(这里没有收集照片),北桥有问题了,干吧,加焊之后,看亮机图,然后验证BIOS,基地里有两个是可亮机不正确的BIOS,看上传图片,两排白字的是可亮机不正确的BIOS,维修结束。

上传2个BIOS,一个是不正确也能亮机的BIOS,一个是正确的BIOS,本子是独显的,请注意。还有,戴尔这个本子挑BIOS,要用原机带的BIOS,换掉可能会导致不触发,已测试,换的也是华邦的同款的但是不触发。

N1440亮机BIOS 亲测.zip

inspiron 1440(pp42l)可亮机错误BIOS.zip

网友:
GM45或者40的北桥,这个桥一般不爱虚的。这个故障也算万里挑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