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4750G本子电流0.7左右不亮屏

楼主(2016-09-27):
接到一宏基本子,拿来时故障是频繁花屏,拆机检查显卡动过,NVIDIA的显卡,虚焊是通病,细看显卡已经加焊过,对地打值005。独显对地值本就很低,但不知是否这个值正常,打公共点对地值470,内存,CPU,总线等电感对地值都正常,于是通电试了下机,上电电流到0.7A左右不亮屏。还是怀疑显卡坏,拆下显卡后独显供电电感对地值回到480左右。 这显卡性能也不高,于是想着改独显为集显,于是又断开PCIE总线的五六个藕合电容,断开独显供电的电源,电流仍然只有0.7A左右不亮机,求指点思路!

网友:
一般先不会去动桥,这个机器没显示,我的话就刷bios.原机不动,但也要看什么情况咯。

网友:
这板又重新买了一个显卡装上,可亮屏了,但是大花屏,卡着一动也不动。哎,求高手指点

网友:
你的RTC电路有没有测下,

网友A:
  把独显的电感拆掉。 然后 电阻 r2011 移到R2013    昨天刚刚修到的。、

网友:
花屏,显卡  显存,屏线,还有以前你动过的耦合电容。

网友:
把显卡供电电感翘开 有显示吗

网友:
谢谢各位同学指点,请问下断开电感和断开芯片供电的作用不一样吗,我是断开芯片的主供电和开启供电,没断过电感,断开过藕合电容也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边有帖子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997859-1-1.html

谢谢,但我想问下啊,我的本子是4750G板号10267-3,我在论坛查了很多有关,但找到的始终是10267-4的,就是想找这个R2011和R2013,但位置始终找不到,不知是否两个板有区别,点位图也下载了,只有10267-4的,对比就是没找到需要改动电阻的这个位子。这板有位置号,但就是找不到。还有问下断开独显电感和只断开独显芯片供电作用不一样吗。我还断了PCIE总线的藕合电容

网友:
好像有俩个设置电阻

网友:
比较担心是否显存坏

网友:
这要心细的仔细的查啊

网友:
上次修这个机器外接正常没屏不显,移电阻还是没成功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独显的电感拆掉。 然后 电阻 r2011 移到R2013    昨天刚刚修到的。、

太谢谢你了,大好人啊,我的笔记本总算起死回生了,我找来找去没找到这个电阻,前面那贴子我已看过,一直在板的另一面找电阻就是没找到,你发了图,让我直接找到换好了。膜拜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