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V570 无待机

楼主(2016-09-27):
求高手帮我看看  拆机 检测没有短路   待机芯片51123不发烫  刷了几个BIOS无果
     测电压VIN:19V,  TRIP1 TRIP2:1V,  VREG3:3.3V,   VREG4:5V  ,ENC:3.3V,  VFB1:0V,  VFB2:0.14V,  VREF:1.9V,  TONSEL:3.2V,  VBST1 VBST2为4.5V
DREH1:0V,   DREH2:0.24V,  EN0:3.4V   DRVL1:4.5V,  DRVL2:0V,  VO1:0V,    VO2:0.23V
    这是测出来的电压 望高手帮我研究研究    我在测电压的时候 偶尔出现过3.3V 5V待机   后来一直就没出现过
    希望得到帮助

网友:
chinafix.com.cn迅维网_联想V570 LZ57 10290

网友:
下面是图纸  有需要的 可以下载

网友:
我去  ,没看清 ,点了下  浪费了5分  ~

网友:
51125  51123系列的芯片对VIN供电滤波要求高,我碰到几台换电容OK

网友:
换滤波电容试试

网友:
BIOS刷回来,换待机芯片先

网友A:
DRVL1:4.5V,芯片处于保护状态,查输出级阻值。换芯片换BST外升压电容试试

网友:
51125发烫说明有短路   看看LDO电压阻值

网友B:
我把PC4115电容短接了下   3.3V出来了  短接PC4118 5V也能出来   这什么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A:
DRVL1:4.5V,芯片处于保护状态,查输出级阻值。换芯片换BST外升压电容试试

我把PC4115电容短接了下   3.3V出来了  短接PC4118 5V也能出来   这什么情况

网友C:
用示波器修应该很容易修出来

网友:
举不起来?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用示波器修应该很容易修出来

要是有示波器就好了

网友:
修的咋样了

网友:
修电脑要有耐心呀。。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把PC4115电容短接了下   3.3V出来了  短接PC4118 5V也能出来   这什么情况

那是自举升压电容   你短接了  就直接输出5V不升压了    我记得这个点的电压是会自举叠加到24V 的

网友:
能不能支持下  给点分  下载东西

网友:
看看后面有没有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