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一块GA-H61M-DS2的简单维修

楼主(2016-09-27):
如图主板比较新没有任何腐蚀 故障为不通电,测开关脚只有2.5V。明显不对,应该是3.3V才对,查桥供电也只有2.5V,换了个1117,测电压还是如此,测2脚对地阻值有400欧应该正常,看来是1脚的分压电阻出了问题直接换掉这两个电阻,左边一个300欧右边一个500欧。插电刷刷的,点亮收工。 就是这俩电阻,板子很新的,这俩电阻也没任何腐蚀,就是出现变值了,也挺奇怪的。

网友:
轻车熟路啊,上来就查此IC.

网友:
待机电压的调节电阻有问题

网友:
很多 待机电压 都是这2电阻爱出现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