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MIH61R MB(DELL OptiPlex 3010商务机)

楼主(2016-09-27):
DELL OptiPlex 3010商务机,被雷击的,网卡37、38、39脚处暴裂,能加电,能触发,不亮机。此板没有PCI槽,但有“LPC(无排插)"。
1、测主板各供电(集显供电无)正常。测时钟、复位也正常。去掉网卡还是不亮机。
2、刷过N次BIOS,有的甚至会使CPU无供电,后刷回原机BIOS.
3、为了看看是否跑码,把LPC补上14针排插,用LPC诊断卡,发现已经跑码,但挡F4。取下内存挡20并报叫,说明过了内存,为何不出集显?
4、参照《[维修经验] 联想B320I一体机不出集显供电维修》,http://www.chinafix.com/thread-1005022-1-1.html。他以VSNA对地短,判定CPU坏,换CPU修好。我则认为他可能”赚”了同行1个CPU。CPU在条件不满足时,是不会准集显开启的。H61的主板,你任找一块测,上CPU后VSNA对地阻值都接近0。(修不出CPU供电,也与“桥”关系重大。)
5、思路,还是把重点放在“桥”。上BGA后,无果。但我仍然“固执”。打电话与客户勾通,客户同意若失败就添钱换新的“桥”。
6、修复。BGA焊油少许,把主板稍斜,从桥的一边用风枪160度吹BD82H61,直到“油”浸过芯片,再到BGA以180度烤了2小时,让焊油与锡珠充分”亲热“后,把原加热曲线各调高10度开始加焊,约4分钟结束,待主板自然冷透。......插上ATX电源,插上诊断卡,自动触发(DELL是正常的),......偏头看诊断卡,跑码到4F,回跑一下,又4F,挡了2秒后正常跑码完。接上显示屏,圈圈DELL来了。反复关机开机正常,开机半小时、1小时、3小时、1天,用手摸”桥“温度都行。”压力测试“,用手摸”桥“温度正常。维修结束。

手机照相差,就没拍照。此贴在未喝酒、神质清醒状态下写的。——我是老酒鬼。

网友:
写的简单直白点行吗

网友:
楼主的功力深厚

网友:
喝了40多年的酒,算不算老酒鬼?

网友:
MIH61R MB的实例很少 谢谢分享